[技术求助]
开关三极管

楼主(2017-02-26):
(无正文)

网友A:
看负载接在三极管集电极还是发射极,导通后情况不一样

网友B:
“都有输出波形”要看幅度多高,要看是否导通

网友C:
以NPN三极管为例,通常集电极电位等于基极电位时仍处于放大区,尚未进入饱和。要到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零点几伏特时管子才进入饱和。所以集电极电位稍低于基极电位时有输出波形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D:
NPN 型导通电压是 b 极比 e 极高 0.7V以上,PNP管e 极电压只要高于 b 级 0.7V 以上,就可以顺利导通的

网友E:
简单的说,截至乃不通,若哪个极连接地,则为0,若连接VCC则为VCC,还能有那种情况

网友F:
三极管开关就是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

网友:
好好看看TL494的资料,15,16脚是内部一个误差放大器,的正反相端,没有负载电流反馈

网友G:
为什么不先从原理上去分析一个三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