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USB设备端控制器

楼主(2017-02-26):
你们我们想做一个数据采集模块, 使用USB3.1或USB3.0接口, PC机通过USB接口读取数据, 请问有什么芯片推荐?
需要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推荐芯片为 CYUSB3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芯片为 CYUSB3014.

谢谢!

好像价格比较高啊

网友B:
西安达泰的 USB118AD
技术支持热线 400-6961-022
或者搜索 西安达泰,登录我们的官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像价格比较高啊

去年年底的确涨过一次价,不过可以咨询下你们当地的CY的代理商,如果量大的话还能优惠些。

网友C:
CY的选型手册,多的很

网友D:
通过 什么模式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年底的确涨过一次价,不过可以咨询下你们当地的CY的代理商,如果量大的话还能优惠些。 ...

好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 什么模式读取

刚开始接触USB3.0开发, 具体我们还要开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