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 打6边形的螺丝孔,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2017-02-26):
PCB, pc, AC

各位达人,
不知道 PCB 可不可以打6边形的孔;
如下图:

原来的是圆形孔,会打滑,现在换成6边形,不知道可不可加工,加工难度成本有多高?有哪个达人试过这么干的吗?

谢谢!!!!

网友A:
量大开冲模冲压.
量小不好做.

你的工艺不妥.说说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也许会有其他方法.

网友B:
会打滑是因为你的安装方式不对,加之圆孔也没打好啊。和用不用6边形的孔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C:
开槽是可以的,cutout也没有规定形状,只要刀子下得去;但是拐角部位的圆弧大小是跟刀具有关的,最好问一下对方工艺。

网友D:
这。。。工艺没这样的啊,如果孔够大的话边角做成圆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圆形孔,里面上点锡,保证不打滑

网友F:
试试U型孔

网友G:
PCB的大小孔,都是钻头钻或者洗出来的,六边形钻出来的还是圆孔,孔做的尺寸大点可能会好点

网友H:
当然可以这样做。只是角没那么锐而已。

既然四边形的孔可以 ,那6边型   8边型  128边型都是没问题的。

但一定要记住 边角是圆弧。   至于如何设计非要锐角。开动脑筋 肯定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I:
有专用钻头可以钻出4边形的孔,4个角很锐利,不是圆弧,6边形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网友J:
这样成本高了吧。

网友K:
会打滑, 宁到~~~ PCB发出脆响~~~应该就比较牢固了,不容易打滑了,

网友L:
打滑,你把孔开大了吧?

网友M:
可以,但要付出相应的成本,非大批量不宜如此。事实上可以有很多其它手段解决,比如放置一个焊盘并镀锡,同时用一个花型止滑垫片,利用焊锡硬度不高的特点,上紧后止滑垫片的凸起会压入焊锡中,这样就很牢靠了,可以承力和防震。更简单的解决方案是点红漆、密封蜡之类,但不适合用于承力和大震动设计。

网友N:
同意楼上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可以,但要付出相应的成本,非大批量不宜如此。事实上可以有很多其它手段解决,比如放置一个焊盘并镀锡,同 ...

好办法

网友P:
一般不采用这种办法,而是在圆孔周围保留铜,铜在孔周围分布6~8点开窗(制版后有焊锡),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楼主:
谢谢给位亲的热心帮忙,已经改回圆孔了,焊盘做大一点,搞点锡上去应该是可以防止打滑的(还没试);

网友Q:
开十字槽?

网友R:
肯定不行,走刀时的导角肯定是园角。

网友S:
一般不采用这种办法,而是在圆孔周围保留铜,铜在孔周围分布6~8点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