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中断与嵌套NVIC 快速入门

楼主(2017-02-26):
STM32 中断与嵌套NVIC 快速入门

STM32 中断与嵌套NVIC 快速入门.pdf

网友A:
我也是靠看这本书才弄懂的:
Cortex-M3 权威指南
Joseph Yiu 著
宋岩 译
其实很简单。
//CM3 有 最多240个中断(通常外部中断写作IRQs),就是 软件上说的 IRQ
CHANAELx(中断通道号x)
每个中断有自己的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 有唯一对应的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
由于CM3支持 硬件中断嵌套,所以可以有 256 级的可编程优先级
和 256级中断嵌套【 书上称:抢占(preempt) 优先级】
所以大家可以设:
IRQ CHANAEL 0 通道 = 2 中断优先级 WWDG 窗口定时器中断
IRQ CHANAEL 1 通道 = 0 中断优先级 PVD 联到EXTI的电源电压检测(PVD)中断
IRQ CHANAEL 3 通道 = 255 中断优先级 RTC 实时时钟(RTC)全局中断
IRQ CHANAEL 6 通道 = 10 中断优先级 EXTI0 EXTI线0中断
.....
IRQ CHANAEL 239 通道 = (0<x<255) 中断优先级 ..
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是的,其实CM3 并没有这样做。
实在的芯片例如STM32等就只有设计来可用才64级可编程优先级和8级中断嵌套。
对 64级中断就是说:( INT0 到 INT63)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其它的64···239就不用了。
IRQ CHANAEL 0
。。。
IRQ CHANAEL 63
而8级中断嵌套这又是何解呢?
是这样的,上面说 一个 【中断】对应 一个【中断优先级寄存器】,而这个寄存器是 8 位的。
当然就是 256级了。而现在就用了 它其中的 BIT7,IT6,BIT5 三位来表示,而且是MSB对齐的。
用了3 个位来表达优先级(MSB 对齐的我们能够使用的8
个优先级为:0x00(最高),0x20,0x40,0x60,0x80,0xA0,0xC0 以及0xE0。)
这样我们在【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就不能按理论的填 0到255之间的数了,
而只能填0x00(最高),0x20,0x40,0x60,0x80,0xA0,0xC0 以及0xE0。)
所以大家可以设:
IRQ CHANAEL 0 通道 = 0x20 中断优先级 WWDG 窗口定时器中断
IRQ CHANAEL 1 通道 = 0x40 中断优先级 PVD 联到EXTI的电源电压检测(PVD)中断
IRQ CHANAEL 3 通道 = 0x20 中断优先级 RTC 实时时钟(RTC)全局中断
IRQ CHANAEL 6 通道 = 0xA0 中断优先级 EXTI0 EXTI线0中断
.....
IRQ CHANAEL 63 通道 = 【0x00(最高),0x20,0x40,0x60,0x80,0xA0,0xC0
以及0xE0。)】
大家注意到了,上面通道0和通道3 的优先级都是0X20, 这怎么办?
// 如果优先级完全相同的多个异常同时悬起,则先响应异常编号最小的那一个。如IRQ
#0会比IRQ #3 先得到响应
而且文中还讲了 【优先级分组】,这又是什么回事?
其实我回头看来,这个【优先级分组】和【抢占优先级】【亚优先级】都毫无意义的。
如果当时用 256级即是
把【中断优先级寄存器】的8位都全用上,就没这个必要了。还什么优先级分组呢!
就是因为厂家现在【偷工减料】,才搞出这个明堂来的。
是这样的,在 应用程序中断及复位控制寄存器(AIRCR) 中的 10:8
位【3位】是表示【优先级分组】
它作用主要是
用于对【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我们现在中用了BIT7,BIT6,BIT5三位』的功能的说明。
有一个表,在《Cortex-M3 权威指南》的110页, 例如我们把AIRCR的10:8 位设为【5】 ,
查表可得【抢占优先级】=【7:6】,【亚优先级】=【5:0】,
对于【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只用了BIT7,6,5, 因此我们可以看作是 【7:6】,【5】。那4-0
可以不管。
现在我们的 IRQ0=0X20, IRQ3=0X20, 也就是 【0 0 1 0 】『
bit7=0,bit6=0,bit5=1,bit4=0』
因为大家(IRQ0/IRQ3)的 【抢占优先级】=【7:6】都是0,
说明它们的中断相应级别是一样的。
再继续判断它们哪个更优先的责任就要看【5】,结果连【5】都是一样的!
那就按默认:
// 如果优先级完全相同的多个异常同时悬起,则先响应异常编号最小的那一个。如IRQ
#0会比IRQ #3 先得到响应
由于CM3没有 进中断【关全局中断相应】这事,只要是中断通道打开了,就会存在 通道间的
嵌套,即是会发生
【抢占】的情况了。
上面就简短的说明,如果要详细理解,可以看《Cortex-M3 权威指南》。
有任何理解不当,请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