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C7K325与6678的SRIO通信,求助

楼主(2017-02-26):
各位大神好,我最近再调K7与6678的srio通信,目前的状态是K7这边能够看的物理层到transceiver层发送的握手信号,DSP那边的握手信号也能在FPGA接收引脚上测出来,但是FPGA的transceiver层到IP和PHY层不通,IP核的信号发不出去也接不到DSP的握手信号。考虑是GTX的问题,但是现在完全没有方向,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求大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fpga自己是否测试通过?先 不要挂上dsp

网友B:
1、看GTX的 AVCC和AVTT是否正常?
2、参考时钟100M还是125M?
3、查数据手册 RapidIO跑的速度是多少1.25G/2.5G/3.125G/5G/6.25G?不行降速跑一下,耦合是否AC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