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实现么?

楼主(2017-02-26):
I/O口输出有两个按键,按键"1"、按键"2",按键2想设置为有三个不同的音调可调,A调、B调、C调,当我切换到B调时,这时我再按按键1就变成B调,当我切换成C调,我再按按键1就切换成C调

楼主:
还有就是当我对设备断电时,保存最后的音调设置

网友A:
LZ是想一个IO口 扫描二个按键,还是其他意思?

网友B:
设置2按键来切换音调,可以做个循环来选择音调,然后每次按下1键后就检测现在是什么调调,就行了

网友C:
单片机断电不能保存RAM中的数据,节电模式才可以

网友D:
对按键进行计数就OK了

楼主:
详细说说

网友E:
比如设置一个变量作为状态存储单元,初始值为0,每次按键产生后该变量加1,结果模3,这样运算结果值就会在0、1、2、0、1、2...之间切换

网友F:
然后外部查询这个变量的值就行了,如0对应A调...,用到掉电状态不变就得用到存储器常见的是就用AT24c01可以了。

网友G:
保存数据用 IAP 呀,单片机flash一部分,不用外挂24C02

网友H:
音调与按键好象是两码子事,一个是控制输出,一个是判断输入,好像就看您代码咋写。

网友I:
两个按键,两个I/O,应该没有问题,按键1和按键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可以用两个RAM保存,每改变一次刷新到响应的FLASH中,或者IAP中.
这样可以实现您的功能,且掉点,能保存您最后的设置.

网友A:
用ADC来读取那个IO口的电压  IO口上拉  串联按键1 和按键2      按键1 和按键2 之间连电阻 按键 1 和  按键2 都下拉  这样 一个IO口可以引出  10个 20个按键不成问题 。

网友B:
写个程序就可以实现

网友C:
短按,长按,连按,释放,按压,按压时间,释放时间,先,后

再加这些组合,基本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J: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