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最小系统设计问题

楼主(2017-02-26):
(无正文)

网友A:
104就可以

网友B:
野火的开发板上接的都是104的电容

网友C:
好像是4个

楼主:
用0.1uf的电容,那要用多少个电容呢?才能使得系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野火的开发板上接的都是104的电容

那要用多少个呢??系统才能稳定

网友B:
5个左右吧,野火的板子3V3的用了11个104的,其余的是10UF跟104的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D:
3个104 5个102

网友E:
每个VCC引脚放一个104,尽量靠近VCC引脚

网友F:
靠近芯片电源引脚VDD与地之间放置一个0.1uf的瓷片电容,总共4个就ok

网友G(2017-04-11):
你接104就行,接4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