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stm32的usb又下载程序,又传输数据吗?

楼主(2017-02-26):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你的芯片是否带usb的接口呢?还是串口转的usb口呢

网友B:
好像boot0和boot1只能设置的串口ISP,没法usb口下载的吧。

网友C:
stm32肯定没问题. usb dfu 就是干 这事的

网友D:
可以,stm32是可以通过dfu下载的。

网友E:
通过usb的话,需要自己写boot了,不过网上的例程也是很多的。

网友F:
可以自己做个bootloader

网友G:
对于没有jlink接口或者没有jlink下载器的,也可以直接使用USB线连上电脑,然后进行下载。具体哪些芯片可以支持USB接口,可以参考ST的这个文档:AN2606。大概步骤是:下载程序前,BOOT0要上拉到3.3v,BOOT1要接到GND,从而可以从system memory启动;上电后,直接使用ST公司提供的DFU软件进行下载即可。

网友H:
只有是usb device,MCU的空间够用的话,都可以自己做bootloader

网友I:
以前做过,用usb模拟一个虚拟串口,既可以传输数据,又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