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DAC软件触发是什么意思,这与硬件触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2-26):
(无正文)

网友A:
软件触发应该是需要程序使能,一个函数使能才可以。硬件触发是满足个中断或者扫描的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软件模拟硬件事件,触发,就是软件触发

网友C:
中断的触发分很多啊,软件触发,硬件触发。软件触发又分定时器溢出触发、PWM计数器溢出触发、ADC采集完毕触发等等;

网友D:
硬件触发分电平触发和沿触发

网友E:
什么情况下用硬件触发,什么情况下用软件触发呢

网友F:
如果想周期性的采集信号,那就用定时器触发;如果想不定时任意时刻的采集信号,那就用软件触发;如果想让外部信号在特定情况下被采集,那就用外部触发.

网友G:
周期性的,一般就用PWM和定时器触发了,某一次的采集采用硬件或者外部触发了。

网友H:
adc本身就可以设置,单次,单通道,循环通道采集或者触发的

网友I:
需要注意,在硬件手册上,就有说明,有的通道只支持软件触发,有的通道只支持硬件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