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发继电器长久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2-27):
目前用了一款宏发继电器115F-012/16A,触电材料银镍合金银,控制发热模块,发现了一个问题,产品测试的时候一切成常,放置一段时间后(半年),拿出来测试的时候,其中控制发热模块的继电器有时候不动作,移动一下后又恢复正常,之后只要恢复正常就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了,发现有多台有此现象,本想打开盖子看一下,一动之后又好了,厂家给出的解释是:应该是产品放置时间较久(1年以上)导致继电器触点表面有氧化所致,供应商给出的信息:只要产品通断电几次,氧化层就会溶解,即可正常工作!
不知道这个解释是否合理?各位是否遇到此问题。

网友A:
供应商胡扯,触点氧化跟不动作有什么关系?不动作,触点都不会接触到,氧化层怎会有改变?如果你的驱动电压在继电器手册规定的额定范围内,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是动**的结构设计或制造问题导致,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加强驱动可以改善。

网友B:
遇到过,是松下的继电器,代理解释的差不多,方法是通过一个额定电流,触点氧化层就融化了。

网友C:
爬银,粘连。

网友D:
好专业的回复~~~~ 哈哈

网友E:
赞成chunyang,结构零件锈蚀,造成动作力度变大了。因为为了加工方便,使用了软性的金属支架等。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牌子继电器很贵,有的很便宜。

网友F:
应是驱动的电流不太够导致,或者底座没有直接焊接,底座接触不好所致

网友G:
质量问题

楼主:
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胡扯,触点氧化跟不动作有什么关系?不动作,触点都不会接触到,氧化层怎会有改变?如果你的驱动电压 ...

这里的不动作是负载没有动作,不知道继电器有没有动作,因为想测试一下的时候,一动机器在开机就好了,所以没有量到继电器是否吸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是驱动的电流不太够导致,或者底座没有直接焊接,底座接触不好所致

底座不存在接触不良,且是刷了三防漆

网友H:
是通过氧化层粘住了,是吗?不同的皮层有扩散属性,如铜与金如没有NI层没有隔离的话,铜与金变成,非铜非鑫的松散合金,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是驱动的电流不太够导致,或者底座没有直接焊接,底座接触不好所致

另外驱动电流不够的话,那就不是个别了,是批量了,而且不可能是放置后才出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通过氧化层粘住了,是吗?不同的皮层有扩散属性,如铜与金如没有NI层没有隔离的话,铜与金变成,非铜非鑫 ...

不知道是否粘住,只知道负载没有动作,本来拆开测试,结果是一动机器再次上电就好了,只要好了后这个现象就不会重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不动作是负载没有动作,不知道继电器有没有动作,因为想测试一下的时候,一动机器在开机就好了,所 ...

那问题就是你的描述有误了,务必严谨。那么先去判断继电器是否动作吧,同时监看负载电压,假如继电器确实动作了,触点氧化层会导致负载电压不足甚至存在波动,这很容易判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粘住,只知道负载没有动作,本来拆开测试,结果是一动机器再次上电就好了,只要好了后这个现象 ...

爬银, 怎么样说了, 就是同种/或金属相接触,慢慢向对方的空隙(微观级)渗透了,形成了粘接的效果,  (初中物理以前有提到)

长时间放着没有使用就有条件产生这样的情况(而且还是用弹簧压着,,,,接触效果更好~~~哈哈),产生这个现象后,就需要比正常时要一个更大的力来驱使其分离,分离后又回到正常的状态了。

所以我觉得楼上提到, 爬银的名词是非常专业的回答的,  这是物理现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么

可以试试另外的品种。氧化银导电也很好,所以肯定不是氧化,银触点有很多种,你用的这种可能合金配比不合适。

网友I(2017-04-28):
发热模块功率如果不是很大的话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特别是存放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氧化层。继电器的触点压力本身不是很大,加之负载电流又小,很有可能在第一下出现不导通的问题,而动作一次后触点的氧化层被推开底部的银层才会真正接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