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听说新PIC加密很难被硬**,是吗?

楼主(2017-02-27):
做为工程师,自己花一年的时间开发出来的产品,不想那么便宜,那么容易被破解。这两天看了加密芯片破解公司资料,有些说能破解PIC新出芯片的,在中国没有多少家,不知道实情是否正确。请大侠指引那款PIC加密性好的,推荐过来,谢谢

网友A:
我知道 pic16f1946,pic16f1947,无法**,在天朝,仅有几家科研单位能对此加密方法做浅显研究,做**就不可能了,
你不要相信网上有些**公司1.5万,一周就能**,跟本做不到
你若不信我说的,你拿1.5万试一下就知道了,权且当交个学费

网友B:
确实比国内某家悬赏10万的要难
想想现在的工艺,核心部分不管是绝对还是相对的面积总是越来越小的,本身难度就是增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 pic16f1946,pic16f1947,无法**,在天朝,仅有几家科研单位能对此加密方法做浅显研究,做**就不 ...

新PIC我不清楚其特别之处,
不过PIC都有个CP配置位,CP=ON时,就没法读出里面的程序。
有一种**的方法,就是磨掉芯片的封装,拨开芯片,找到CP
配置位,再将CP清掉,然后就可以用debuger读出芯片的程序。
不过其实很难。费用也出奇地高,**公司也很拽,要先交钱,
成不成也不保证。

网友D:
我找人试过,**太难了

楼主:
新出来的PIC,对加密这块有改善。
   做工业控制,它的干扰能力排在前头的,这样选择它会放心。

网友E(2019-11-20):
希望是真的。

网友F:
安全是一定成本下的安全,如果你**的成本远高于请个人重新设计,那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G:
都是人写的程序,**不行就重新写个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