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RS232转USB)

楼主(2017-02-27):
市面上有RS232转USB的线卖吗?注意不是USB转RS232哦!
我原本想用两条USB转RS232线对接,在两台PC之间用USB口通信,发现不行!!!
度娘上有人说这种情况要有USB转RS232,连接RS232转USB才行,但也没说清楚——
知道的大神帮具体说说看,先谢了,感激(某宝的链接也OK)

网友A:
用串口助手能相互收发数据么?收发单独拆开看,自己做自环线能收发数据么?

网友A:
你是想用USB转RS232对联两台电脑,出现什么问题了?RS232转USB,转Host么?可能反而不能实现你的想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USB转RS232对联两台电脑,出现什么问题了?RS232转USB,转Host么?可能反而不能实现你的想法吧。 ...

对的。我的目的就是要对联两台电脑,且两端都是USB口,但过程中转成了RS232口,所以从两个电脑端看去都是用RS232串口在通信,这样子的!
   出现的问题:我用两条USB转RS232对接(中间用个母头连一下),原本以为可以,结果发现根本不行!
  提问:是不是有一种线叫RS232转USB,我得用一条USB转RS232线连接一条RS232转USB线才行?迷茫

网友A:
你的想法不对,USB不是你想的这样工作的。

你两个串口相连的时候,TXD和RXD是不是没有对调啊?搞技术,说不行要找到不行的现象,不能就一个不行就拉倒了,那样很难搞出点成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法不对,USB不是你想的这样工作的。

你两个串口相连的时候,TXD和RXD是不是没有对调啊?搞技术,说 ...

收发已对调

网友B:
首先要测试自收发,再测试双机互联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测试自收发,再测试双机互联通信

1. 已经用串口助手测了,两端都能发不能收
2. 自环线怎么做,麻烦说一下,我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已经用串口助手测了,两端都能发不能收
2. 你说的自环线怎么做,麻烦说一下,我不太明白,谢谢! ...

就是把自己的TXD和RXD短路起来,自发自收。你的连接在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找找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自己的TXD和RXD短路起来,自发自收。你的连接在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找找低级错误。 ...

哦哦,好的,谢谢!
我回家再试一下!
PS: RS232转USB这种线吗?度娘上的人说有,且二者的驱动还不一样,我原以为自己的这种接法OK,测试发现不行,所以一下就不知所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
我回家再试一下!
PS: RS232转USB这种线吗?度娘上的人说有,且二者的驱动还不一样, ...

这种一般是转HOST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C:
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USB转RS232本来就是双向通信的,可能是你的哪个环节没处理好吧

网友D:
肯定可以互相转地 ,注意RX,TX是否对调,两边的地是否连接,USB转232和232转USB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E:
你的应用两条就可以,对接数据和控制线最好;
另外这种USB-232电压没有原生232口电压高,注意距离和速率;
建议中间用485之类的可以高速的方法

楼主:
好的,再次谢谢大家,我回去再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谢谢!
我回家再试一下!
PS: RS232转USB这种线吗?度娘上的人说有,且二者的驱动还不一样, ...

两条U转串口线就可以,中间再把收发线交叉连接

网友F:
两台电脑直连不能用网线吗?

网友G:
为什么要转232呢?不是可以直接连?

网友H:
用过CH340, 是UART-USB的,但是没试过2台PC通过两个CH340直接连的。

你也可以试试用libusb这个软件库,自己写USB驱动,将2台计算机直接USB连接。

网友:
理论不存在问题,

网友I:
西安达泰的 USB118AD 就是符合 485口和235口的对u盘的数据转存
登官网或者打电话 400-6961-022

网友J:
用两条USB转RS232线,中间用两头都是母头的交叉线,然后对接就OK了啊。如果传输距离远,用USB转422。如果对通信稳定性有要求,最好还是别用这种方案了,USB转串口,总归不是那么稳定了,还是买个串口卡插在电脑主板上的好。

网友K:
有usb转usb卖的。有的很贵6000多,工业用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对的。我的目的就是要对联两台电脑,且两端都是USB口,但过程中转成了RS232口,所以从两个电脑端看去都是 ...

晕。你把一个的tx接另一个的rx,rx接另一个的tx。不久ok了?

网友M:
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一并回复:谢谢大家!是可以实现的,已经弄好了,之前是低级错误:线没接好.
谢谢大家的参与,感谢!——就此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