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下startup_stm32f10x_hd.s在不同环境下语法有不同吗?

楼主(2017-02-27):
在网上找到的startup_stm32f10x_hd.s这个文件,我的环境是IAR ARM 7.20,不知道为什么报很多错,如[WEAK],ALIGN等等都报错,哪位老大有IAR下这个文件的合适版本,分享下,或者帮我讲讲为啥编译出错。

楼主:
PROC,DCD什么的也都出错

网友A:
库版本很多,你下载个最新库打开里面现存的完整工程试试。

另外,基于两个环境的启动文件语法写法上有差异的。

楼主:
官方提供的好像都是KEIL版本的,IAR官方有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版本很多,你下载个最新库打开里面现存的完整工程试试。

另外,基于两个环境的启动文件语法写法上有差异 ...

多谢解答,应该也有不少人用IAR吧,没搜到IAR的版本。

楼主:
网上有个2011年的IAR版本的startup文件,编译连接都不出错,但程序跑不对,跟踪不了。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ST标准库,可以去www.st.com/stm32 搜索下载 STSW-STM32054 ,基于F1的标准库,v3.5版本。

你也可以下载新的CUBE库,你搜索STM32CUBE即可看到基于各个STM32系列的固件库。

网友B:
怎么不使用keil开发。

网友C:
IAR选择了哪款芯片,启动文件自动就加上,为什么要手动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使用keil开发。

以前开发MSP430,ARM7等CPU用的都是IAR,早年玩51也用过KEIL,印象不好,所以想继续用IAR。

3.5是目前官方最高版本了,用了官网的,不报任何错误了目前,编译,连接都OK。

但进入IAR的DEBUG中还是出错,无法跟踪,无法HALT,不知道是什么原因,SWD连接方式应该不影响吧?

如果想用KEIL的话,用什么版本比较好现在?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选择了哪款芯片,启动文件自动就加上,为什么要手动去加

这个功能没有吧,都是自己建工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没有吧,都是自己建工程的。

用ST CUBEMX吧,那个可以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 CUBEMX吧,那个可以加上

可以跟踪调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跟踪调试吗?

怎么不可以,只不过库是HAL库

网友D:
有个笨办法。安装ST的CubeMX,让它生成代码,再去它给出的代码里找。。。

网友E:
这是汇编文件啊,每种编译器的汇编文件格式都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