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的定时器和普通的定时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2-27):
看门狗的定时器和普通的定时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1.定时器输出接到复位上,所以不能等时间到了;
2.多数要简单一些;
3.有特定的计时复位方法,有的芯片还有特定的打开和关闭方法
4.多数有独立的时钟

网友B:
看门狗定时器(WDT,Watch Dog Timer)是单片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一般给看门狗一个数字,程序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倒计数。如果程序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CPU应发出指令让看门狗复位,重新开始倒计数。如果看门狗减到0就认为程序没有正常工作,强制整个系统复位。

网友C:
一般时候做个普通定时器就好了,用到看门狗功能的时候,才会触发看门狗功能

网友D:
在正常操作期间,一次WDT超时溢出将产生一次器件复位。当器件处于休眠状态时,一次WDT超时溢出将唤醒器件,使其继续正常操作(即称作WDT 唤醒)。对WDTE 设置位清零可以永久性地关闭WDT。

网友E:
在看门狗( watchdog timer),是一个定时器电路, 一般有一个输入,叫喂狗(kicking the dog or service the dog),一个输出到MCU的RST端,MCU正常工作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输出一个信号到喂狗端,给WDT清零,如果超过规定的时间不喂狗,(一般在程序跑飞时),WDT 定时超过,就会给出一个复位信号到MCU,使MCU复位. 防止MCU死机.

网友F:
看门狗是不随主芯片时钟的停止而停止的,它是一个独立的计时单元,假如你在程序中使用并设置了看门狗寄存器,在系统加电后它就会启动,若在指定周期内没有重置看门狗寄存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喂狗),系统将会重新启动。

网友G:
为什么不能把普通定时器用作看门狗呢,反正基础作用都是定时用

网友H:
不能,因为看门狗必须是个独立的外设单元,这样才能和其他外设不干扰,使的硬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