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消息邮箱有什么作用呢,好多人说这个邮箱是核心

楼主(2017-02-27):
(无正文)

网友A:
ucos中的邮箱,就好给比当差的下达的抄家、拆房、收监等**,拿到啥样的文件就干啥。

网友B:
邮箱:负责管理.OSEventPtr域,管理单个消息的发帝与接收。它是一个指针型变量。可以向一个任务或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发送一则消息(一个指针),也可以当作只取2个值的信号量来用

网友C:
邮箱和队列一样吗?感觉两者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网友D:
两者是不一样的,邮箱是邮箱,队列是队列,两者无法混为一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者是不一样的,邮箱是邮箱,队列是队列,两者无法混为一谈

邮箱与消息队列的异同:
相同点:都基于事件控制块,用于进行任务间的通讯和同步,收发的对象包括定向和非定向(可指定接收对象或共享的其它任务),具体操作方式包括阻塞式或非阻塞式(接收时仅检查信息后就返回是非阻塞,确认对方接收到才返回是阻塞;发送等对方接收后才返回是阻塞;不管对方接收就返回是非阻塞式),基本操作包括创建 发 查询(MSMboxAccept() 检查消息,返回;OSMboxQuery()查询状态) 接收 删除。
区别:消息队列在OS_EVENT结构基础之上添加了一循环队列,可以同时容纳多个消息,而邮箱只能容纳一个。因此,可以将消息队列看作同时接收多条消息的邮箱。采用了循环缓冲方法。将二维数组在逻辑上连接成首尾相接的环,提供了读定指针,有效提供了读写的效率及便利

网友F:
消息邮箱是ucos的一种通信机制,可以使一个任务或者中断服务子程序向另一个任务发送指针型的变量,通常该指针指向包含了“消息”特定的数据结构。

网友G:
在UCos系统中,任务之间的信息传递是不可避免的,而 UCos系统中任务之间的信息传递主要是依靠邮箱来完成,所以说消息邮箱是核心

网友H:
可以看看邵贝贝的书,里面介绍和讲解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