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AR中 怎么指定ST官方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

楼主(2017-02-27):
用IAR开发ARM,怎么指定官方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而不是使用IAR自己的启动文件?
在IAR中没找到怎么配置?

网友A:
用 stm32cubeMx ,一切都自动生成

网友B:
标准库下:
......\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iar

Cube库下:
......\Driver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iar

如果初学,先找个完整库从模板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库下:
......\Libraries\CMSIS\Device\ST\STM32F4xx\Source\Templates\iar

你的意思是 让我直接替换文件吗?
我想在 IAR里 指定我想用的 启动文件,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tm32cubeMx ,一切都自动生成

这个怎么用?

网友A:
随便点点就会用了.试试去吧.实在不会我课程也讲解过.我估计你肯定能自己猜出怎么用

网友C:
这个启动文件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点点就会用了.试试去吧.实在不会我课程也讲解过.我估计你肯定能自己猜出怎么用 ...

好.
我还有个地方不明白,就是IAR 是怎么把 ST库 提供的启动文件 链接到工程里的?
我们自己怎么去指定启动文件? IAR里不知道怎么设置
就好比我们可以在IAR里指定 icf文件一样,怎么指定启动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我还有个地方不明白,就是IAR 是怎么把 ST库 提供的启动文件 链接到工程里的?
我们自己怎么去指定启动 ...

说实话,我比较懒.总是去找捷径.
如果说 iar 公司肯定想让人用他发布的资源.这样销售才容易.
而对于st,就比较担心由于工具 的 bug 导致自己芯片销售出现问题.
对于用户,可能不知道最新的 iar 是怎么设计的,而肯定是讲路径传递给编译器.这件事应该 iar 的 help 文件应该说明 的,,你去找我猜能找到.
当我找到一个 st 推荐的办法的时候,我可能不会去在乎 iar 了.更不在乎 keil了.因为 st 的软件替我完成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