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差分时钟输入转单端时钟

楼主(2017-02-27):
想问下,板上只有一个130M的差分时钟输出,这一对时钟连接到GTP_CLK,    那么我代码中其他的模块也需要时钟信号怎么办?
怎么可以转单端时钟,是不是像这样?
IBUFDS IBUFDS
(
.I(GTPD0_P),
.IB(GTPD0_N),
.O(GTPD0_left_i)
);
那么这个输出的时钟信号GTPD0_left_i能不能作为全局时钟信号?或是可以作为DCM的输入时钟信号?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着急。之前没遇到过差分晶振。谢谢大家!

网友A:
GTP的时钟是专用时钟,不可以用作其他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P的时钟是专用时钟,不可以用作其他的用途。

那板子上只有一个晶振,该怎么办啊?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