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供电电压瞬间跌落0.6V,会否导致复位?

楼主(2017-02-27):
求教,3.6V锂电池供电,在一部分供电常关电路打开供电的时候,电压瞬间跌落至3.0V,单片机复位。
是不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单片机复位?(供电常关电路里有电容,电容充满电后,电压又回升到3.6V)
结贴:
原因是外部看门狗芯片供电不足导致的复位。
解决方法:给看门狗芯片电源加了个4.7uF电容,并且在电容前串了一个二极管。
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A:
3V电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产生了低电压的脉冲。

网友B:
供电电流不够吧

网友C:
这个主要看MCU的供电是否稳定的

网友C:
若是MCU的供电直接跌落0.6V的,,会让MCU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D:
你是怎么知道跌落0.6伏的?是示波器看的还是万用表量的?

网友E:
把其他模块拆除看看是什么模块引起的,再分析咯

网友F:
这个的供电是2.2-3.6V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硬件复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的供电是2.2-3.6V

手册里面就是这个供电的电压。

网友G:
查看是不是有软件复位或者低电压硬件复位了。

网友H:
这个是高于芯片的供电电压的。

网友H:
使用了复位芯片了吗?

网友I:
2.2-3.6V正常的工作电压。

网友I:
可以检测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J:
这个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J:
电压不稳定不会造成复位。

网友K:
这个还在msp430的正常工作电压。

网友K:
你测量过供电的瞬间电压了吗?

网友L:
这个电压没有转换过吗

网友L:
使用DCDC芯片将电压转换并稳定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