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我想请一个老师

楼主(2017-02-27):
我目前从事电子行业的工作,但是我电路知识的基础比较差,我想学的快一点。所以我想请一个老师。收费不收费都行,或者有相关的学习平台介绍给我也行,万分感谢。

网友A:
多看书,多搭电路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书,多搭电路试验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现在手上也是有一些电路图,但是很多不懂的地方,想找人指导指导我,这样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一些,学习的更快。

网友B:
愿意花钱还是会有人愿意教的

网友C:
请及时复习数电模电电路

网友C:
看原理图不要陷入细节,先从大的看,看懂每个模块功能,然后再慢慢分析细节

网友D:
学单片机的话,从基础的51单片机学起。硬件可以多搭建基本的电路学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找AD797网友。

小7的‘’教学大纲‘’:

讲解顺序:
单管原理 -- 单管放大电路原理 -- 多管放大构成 -- 多管集成电路(运放)-- 运放应用 -- 功率放大 -- 稳压电路 (童诗白的书的顺序)

单管原理
模拟电子主要是说信号的放大,而现在的模拟电子的基本器件是三极管,双极管原理,主要说NPN,再对应的说场效应管原理,也主要说增强型N沟道管。其他不说。

单管放大电路
单管放大电路,主要说共射放大电路,不讲转移特性曲线和输出特性曲线,而是直接分析电路,通过分析说明,需要静态工作点,合理的设置偏置和集电极电阻Rc,不然输出失真,工作不正常。
通过输入ui为交流时,分析的不方便,简单说明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以及各自的目的,直流通路用于分析静态工作点,交流通路用于分析放大的性能,不详细说等效电路。
简单说明除共射放大电路外还有共集放大电路等,各自的性能和对比,共射既能放大电压也能放大电流,应用较广,共集中ui和uo只相差一个PN结0.7V(跟随),不存在倍数关系,不放大,只放大电流。
(共集放大电路要介绍,因为再后面的多级放大和运放中,作为末级,增强驱动能力)
场效应管电路,说明其种类多,较复杂,可简单只考虑增强型N沟道管,近似NPN双极管。
至于其他放大倍数、输入输出电阻等不作讲解,因为实际中,极少有用单管来设计放大电路的,讲单管放大电路只不过为讲运放做预备。

多管放大
单管放大电路常常是不满足放大要求,所以需要多管放大,通过级联,实现更大放大倍数。举出电阻电桥的例子,说明之前的放大无法用,说明差分放大的必要性,两个单管放大电路相对实现差分放大,说明输出如何实现输入的差分放大,差分电路的四种接法,只说明双端输入双端输出,其他概说。电阻电桥中说明桥的结构样式。解释耦合这个名词,即信号的传递。
差分电路中说明射极电阻的合并,说明差分电路中射极电阻的作用,特性,对电路的影响,为什么用三极管来代替,说明电流源特性,顺便说明电压源特性等。
说明互补电路,特点,复习之前的共集电路,电压跟随,电流放大,作为末级的驱动。
分析一个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分析其输入的差分电路,中间级的共射,末级的互补,作为前面的各种电路的应用和复习,以及下面运放的预备。说明多级放大的分析方法,分析其中某一级时,把其后级作为输出的负载,前级作为输入,而忽略其前级、后级的细节。
其他,差分放大的性能参数,共模抑制比的概念。简单介绍。

多管集成电路(运放)
集成放大电路的起因,好处,体积小,便宜几毛钱一个,从上次分析直接耦合多级放大电路就视为一个集成运放,再简单分析一个复杂些的运放,对比上次分析的电路,镜像电流源不作细分析,略过。

运放的应用
运放的应用,主要说运放的功能用处和性能指标。
运放的功能用处(加法器、减法器、乘法器、比较器等),运放为什么叫运算放大器,就是因为能做信号运算,如信号相加减。先说运放的三特性,一,多级放大导致放大倍数极其大,二,有限的输出而又极大的放大倍数,因此正常放大工作的运放Vp近似等于Vn,虚短概念,三、从运放前级的差分电路,说明其是三极管放大的基极或栅极,电流很小,uA、nA级别,虚断概念。由此三特性,分析同相放大器和反相放大器,此时,发现用运算放大器做放大设计很简单,而且可以做定量的设计,放大某倍数的放大器,只要选用电阻即可,而之前的三极管放大只定性分析而不做定量分析是明智的。再上面的电路中,出现了明显的反馈结构,简单介绍,不做细说。
再说运算功能,加法器、减法器,再简单做运放可作为比较器。乘法器、除法器不做介绍,简单说明乘法器可产生新频率,与后面的滤波(高通低通涉及频率)中不一样了。

说滤波,先说无源滤波,RC低通高通、LC低通高通最基本的电路,低通高通的概念,一阶二阶中阶的判断和名词的由来,高阶比低阶的性能的好处,波特图,dB的概念和为什么用。无源滤波何为无源?再介绍有源滤波,何为有源?最简单的有源滤波,就是上面的无源与运放放大电路的简单结合。再说说复杂的结构,引入正反馈,说明正反馈容易导致不稳定工作(1+1+1+1+....),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正反馈能正常工作(1+0.1+0.01+0.001+....),正反馈的好处,提高性能。

还是上面那个电阻电桥,既然一般运放能实行差分放大,为什么要仪表运放?简单说明。

运放的性能指标,简单介绍

之前的电路都是三极管、运放的正常工作,即作为线性放大器,工作在线性状态。但数字电路中,时钟信号的必要性,说明时钟信号的产生,即振荡电路。说明振荡电路是不正常电路,而之前提的正反馈可使电路工作在不正常状态,正反馈且要满足一定的增益如上面的(1+1+1+1+....)才能使得电路不稳定工作。不正常电路还要加上选频网络才能使得获得想要的振荡信号。只简单分析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三极管共射电路),并用晶振替换电感,画出数字电路中常用的振荡电路(晶振+2电容+反相器),与三极管共射振荡对比,发现其实很近似,反相以及晶振和电容的接法很一样。
运放到此结束,其他不讲了。

最后说功率放大电路和稳压电路
为什么要提到功率放大电路,之前的提的放大电路是什么放大。 之前的放大为小信号,电压电流的数量级小,功率不过uW,mW,而现在提的功率放大,一般指W级别,如100W。功率放大电路主要关心效率,如果100W的功率放大,效率只有70%,那么发热达30W,散热是个大问题,管子也受不了,也不节能。还是先说之前的共射放大电路,即便无输入信号,由于工作点的设置,管子中也有压降和电流,就有损耗,效率不高。之前提的互补放大电路,两个管子轮流导通,效率提高些。还有更高效率的功率放大。一般而言,效率越高,导通角越小,但失真也大。功放分甲、乙、丙、丁,戍或A、B、C、D、E等。管子最高的效率是开关状态,有电压无电流或有电流无电流,Uce*Ic很小,损耗小。

稳压电路
包含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为什么要整流?因为常用电器,一般是交流供电,需要变成直流供电。单二极管的半波整流、四二极管的桥的全波整流。再提到桥。
滤波电路,电容滤波,图示说明半波或全波加电容后,变得更直流一些。
稳压,先说稳压二极管,单其是小功率的稳压。
分析一个简单的反馈式稳压电路,反馈的概念再说,运放做比较器,基准可由上面的稳压二极管提供。
开关稳压,未来得及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7的‘’教学大纲‘’:

谢谢,谢谢。

网友G:
可以看看 铃木雅臣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愿意花钱还是会有人愿意教的

有认识的大神或者培训班什么的嘛?

网友H:
在哪里,谢谢,我也想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认识的大神或者培训班什么的嘛?

培训班就算了 论坛大神还挺多的,另外就是工作中拜师 运气好碰到个愿意教你的师傅是最好的

网友I:
要啥自行车,看模电书去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现在手上也是有一些电路图,但是很多不懂的地方,想找人指导指导我,这样就会比较有针 ...

老T叔

网友K:
主要还得靠自己啊。多看书,从芯片特征入手,从电路图功能入手

网友L:
主要靠自己,建议从自己能动的程度开始动手,学一些专题,主要是学方法,今年21ic公开课版面会上很多新课,可以参考一下有没有感兴趣的,公开课入口在屏幕上方黑条处。

网友M:
多学多做一点一点积累.多问身边的人,如果没有的话,就上论坛讨论技术.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弄精的,贵在**.

网友N:
楼主有妹子介绍吗?我教你画板,你给我介绍妹子,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妹子介绍吗?我教你画板,你给我介绍妹子,如何?

基友可以嘛,画板我也想学,我们公司目前用的是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学多做一点一点积累.多问身边的人,如果没有的话,就上论坛讨论技术.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弄精的,贵在** ...

好,谢谢。以后多上上论坛。

网友N:
引用 楼主:
基友可以嘛,画板我也想学,我们公司目前用的是PADS。

不行啊,至少也是个girl吧,,,

我用的Altium designer。。。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呀,我今天第一天来论坛。

看来真的是新的,连老T叔都不知道,在技术交流版。你遇到什么问题,他就会对症下药,介绍相关的书给你。

网友O:
@AD797 我试一试这样能找到这位网友不。搜索搜不到

网友P:
哪里不懂学哪里,多看看模数电,还有问题找度娘,发帖

网友Q:
硬件我不教,软件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硬件我不教,软件我行

厉害厉害,版主都来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向你请教,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Q: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版主都来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向你请教,还请多多指教。 ...

21ic 公开课,上面不少好视频.免费的 ti 的也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要进阶者,请找x977,他主要在芯片设计,无论是BJT丶MOS的数字还是模拟的,均在行也精通。如果只是数学不 ...

俺不行,俺只懂点皮毛!
感兴趣的参加我提倡的读书视频,先弄个针对工程师的电路分析基础,然后是本科模电和数电!特点是不能像大学教材那样太idea了,要practical一点!

总是说‘’过两天",是因为不知有没有空,计划赶不上变化!

网友R:
刚刚发了个帖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嵌入式工程师入门所需的一些基础技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80154

网友S:
免费的师傅不好找

网友T:
找个地方,当几个月学徒,就好了

网友U:
21IC的公开课多看看,我觉得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不行,俺只懂点皮毛!
感兴趣的参加我提倡的读书视频,先弄个针对工程师的电路分析基础,然后是本科模 ...

大神,您提倡的读书视频是什么?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您提倡的读书视频是什么?我去学习学习。

多年前发现国内没有像样的好书读,大家在网上唾手可得的,可以随意下载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阅读价值的!原因是老美注重版权!导致N年前的好书国内也搞不到!比如切锐的低通放大器、反馈放大器与复平面等好书,融理论与实战为一体,国内看不到!

视频方面更是匮乏,外国的只有麻省的那个电路电子学,国内的虽然有十几家高校的模电VCR,内容几乎雷同,效果不如看书!

有鉴于此,搞个两者结合--读书视频,即把好书做成有声读物,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国内的观众习惯于免费下载资料,导致没人愿意搞!

网友V: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发现国内没有像样的好书读,大家在网上唾手可得的,可以随意下载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阅读价 ...

高手不缺钱,但不下载资料,新手缺钱,但想下载资料,这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E:
引用 网友V:
高手不缺钱,但不下载资料,新手缺钱,但想下载资料,这是问题的关键  ...

这是DK效应曲线!

一般来说,图中最高点A,是学生毕业参加工作的节点,此时由自信满满,一下掉入谷底!

当然,当一个人不换环境的话(比如永远呆在学校),曲线就是过原点的直线,永远看不到A点!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要突破A点这个瓶颈(大多数人都会碰到),都要经历一次谷底。如此反复,每一次到达一个更高的A点。

所以,即便是院士,他也想下载资料,只是水平太高的资料,不容易下到!

网友W:
引用 网友E:
多年前发现国内没有像样的好书读,大家在网上唾手可得的,可以随意下载的书籍,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阅读价 ...

这三本50年代的电路基础书怎么样?是不是先找些更基础的书看看?不知有什么更基础的好书?
1. Network Analysis & Feedback Amplifier Design
https://www.amazon.com/gp/aw/d/9332882525/ref=mp_s_a_1_1?ie=UTF8&qid=1488358689&sr=8-1&pi=AC_SX236_SY340_QL65&keywords=Network+Analysis+%26+Feedback+Amplifier+Design

2. Network Analysis
https://www.amazon.com/gp/aw/d/0136110959/ref=mp_s_a_1_6?ie=UTF8&qid=1488358853&sr=8-6&pi=AC_SX236_SY340_QL65&keywords=Network+Analysis

3. Electronic and Radio Engineering
https://www.amazon.com/gp/aw/d/0070635099/ref=mp_s_a_1_3?ie=UTF8&qid=1488359381&sr=8-3&pi=AC_SX236_SY340_QL65&keywords=radio+engineering+terman

网友W:
这个网站上很多电子管年代的书
http://www.tubebooks.org/technical_books_online.htm

网友W:
还有这个网站http://www.qsl.net/va3iul/Files/Old_Radio_Frequency_Books.htm

网友E:
引用 网友W:
这个网站上很多电子管年代的书
http://www.tubebooks.org/technical_books_online.htm

这些过时货,免费俺也不要!(收藏1个G,只看过两本,没时间看关键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W:
这三本50年代的电路基础书怎么样?是不是先找些更基础的书看看?不知有什么更基础的好书?
1. Network An ...

在座各位电脑里,哪个人能少于1G书籍的?
其中,仔细阅读过的,各位想想能有几本?是不是屈指可数?

所以收藏这么多书,没多少意义!

所以,俺只用16G的iPad,就够了!每科只收藏两三本!这样书籍数量只是几百兆而已!
那余下的10来G,收藏IEEE旗下的高水平期刊,比如电路与系统等。

网友W:
引用 网友E:
这些过时货,免费俺也不要!(收藏1个G,只看过两本,没时间看关键是!)

感觉重要的书,我都是打印装订起来看,大师,能推荐本系统点的电路基础书吗?丘关源的书看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