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山里的J-LINK-V9最新的bin到哪个版本了

楼主(2017-02-27):
号称不掉固件的山里J-LINK-V9.4在MDK升级到5.23后,下载程序出现J-LINK升级提示,允许后升级失败。按照网上建议刷入下载的bin后变为J-LINK-V9.2.。。。。。。
虽然版本降了,但是这个版本好像不带BootLoader功能,每次下载仍然提示要升级J-LINK,但是升级会失败而不掉程序。
有没有不提示升级的bin?

网友A:
这个应该跟BIN没有关系吧,是你上位机软件的问题。

网友A:
是电脑那边的软件检测到了版本号,然后弹出来的升级。不是编程器的BIN提示的。

楼主:
所以bin到最新版就不提示了。

楼主:
坑爹的MDK523

网友B:
5除了支持硬件多了,有什么重要进步吗?

网友C:
升级到最新版本就没有提示了。山寨版的升级有问题

网友D:
如果不想升级可以把老版本的动态库拷回去用

网友E:
改固件中的日期就可以不提示升级了。

网友F:
如果不是正版的Jlink,不要更新了。

网友F:
win7更新之后不能识别Jlin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