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怎么做异步电机的失速保护呢?

楼主(2017-02-27):
如题。现用的是DSP28335,这方面找到的资料比较少,前人指点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呢?

网友A:
总共不外乎速度诊断和错误判断,反馈给电流环做保护控制或者,保护程序切断驱动输出

网友B:
这个主要看设计方案的,,失速保护的,,是限制过高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