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vfprintf函数就死机

楼主(2017-02-27):
用的是IAR 7.2版本,MCU是飞思卡尔KL系列,执行“n = vfprintf ((FILE *) & str, HzStr, ap);”这个函数就会死机,请了解的朋友说明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遇上硬件故障了。 得从调试器看死机在哪里?
这个函数需要自己增加底层函数来支持的, 你增加了吗?
没有? 那就好好看看编译器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