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装visual DSP++5.0时出现了错误,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2-27):
如图,我已经试过管理员运行,兼容模式运行,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说是里面有个驱动和系统冲突,不理解
应该是 VDSP 的问题,按提示问问 VDSP 的官方支持吧

网友B:
这个确实没玩过

网友C:
这个软件是什么?楼主能介绍一下吗。是不是跟Visual C++差不多的,只是硬件底层一个是PC还有一个是DSP?

网友D:
我一直用Visual DSP ++ 5.0,安装都没有问题。我的系统是win7 64bit的。
有没有杀毒的程序,如果有试试把它关掉再装。

网友E(2017-12-29):
遇到同样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F(2018-09-10):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的安装过程中勾选全新全装时也出现这个错误。勾选第一个覆盖安装时,则出现找不到什么XML的错误。

网友G(2020-03-29):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的安装过程中勾选全新全装时也出现这个错误。勾选第一个覆盖安装时,则出现找不到什么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H(2021-03-03):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百度了一整天也没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