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ASCII怎么转换16进制呢

楼主(2017-02-27):
ASCII码01输入怎么让输出十六进制01呢 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作差法转换一下。

网友A:
看这个图,这个图中就是编码表,可以看出来ASCII的0对应的是48,1对应的是49,因此你把那个ASCIi的每个数字,减去48就行了,或者这么写
x-'0'
其中x是你的ASCII数字,这里系统会自动把带单引号的转换成48处理的。
输出时候你 格式化为16进制就行了。

网友B:
这样的程序, 是编程的入门任务,看着练习吧。
高手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