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

楼主(2017-02-27):
晶振从材质可以分为石英晶振和陶瓷晶振两大类,而从属性晶振可以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石英晶振和陶瓷晶振从外观上非常有利于区分,毕竟也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材质。而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有时候傻傻让人分不清楚。特别对于2520贴片晶振,3225贴片晶振,5032贴片晶振且为四脚封装的石英晶振来说,既有无源晶振的存在,也有有源晶振的存在,单是从外观上我们就很区分。因此今天瑞泰电子精心整理有关如何正确识别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
     无源晶振也称谐振器,晶振脚位通常以2脚和4脚居多,无源晶振在电路中需要借助外部电路起振,自身无法起振。无源晶振有插件形状也有贴片形状,如我们常所见到的32.768KHZ圆柱晶振,亦或者是49/S晶振封装的,49/U晶振封装的,陶瓷两脚,三脚插件封装的;贴片晶振中较为常见的例如3215贴片晶振封装系列,又或者是3225贴片晶振两脚四脚封装的。

     有源晶振也称之为振荡器,与无源晶振的区别所在之处就是有源晶振自身能够震荡,无需借助外部电路,因其自身结构内部有振荡片。有源晶振是由石英晶体加振荡片组成的。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不过如此高端的有源晶振也有自身的缺点,与无源晶振相比,有源晶振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四脚以上包括四脚贴片晶振均为有源晶振,在这里,与无源晶振的定义,2脚晶振和4脚均为无源晶振互相重复。因此,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则是四脚贴片晶振到底是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今天就与大家一起讨论分享。

     有源晶振正面通常都会有点作为标记,大多数有源晶振的点都会位于左下方,则点所在的位置则为脚1,按逆时针脚位分别为2,3,4.有源晶振脚位接法为:1脚悬空,2脚接地,3脚输出,4脚电压。无源晶振表面则无小点标记。
     无源晶振有插件封装和贴片封装之分,有源晶振也不例外,只是有源晶振插件封装多为方形的。

方形有源晶振引脚分布:
1、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2、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1-NC; 7-GND; 8-Output; 14-VCC
BTW:
1、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
2、边沿有一个是尖角,三个圆角,尖角的是一脚,和打点一致。
Vcc          out
NC(点)    GND

有源晶振为四角方形或矩形金属盒子,看着标称一面(顶),左下空脚,右下地,左上VCC(5V),右上输出。接上电源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波形。

    有源晶振并不只是简单的振荡器而已,有源晶振还可以细分为石英振荡器,温补振荡器,压控振荡器,压控温补振荡器。四种振荡器在电路中均有不同的所用之处。石英振荡器则是普通的震荡功能;温补振荡器顾名思义就是进行温度补偿,当温度波动起伏影响频率稳定度的时候,温补振荡器会自动进行温度补偿;压控振荡器顾名思义就是进行电压控制,当晶振电压发现不稳定,压控振荡器可以电压控制,让电压回到正常状态;压控温补振荡器则是两者的功能。
    这就是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所在,是否又解决了您心中的一大疑问呢?有更多补充内容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楼主:
有源晶振中有谐振电路,即只要加电,晶振就可以输出,而无源晶振则没有谐振电路,故其需要外部谐振电路驱动。

楼主: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楼主:
电子学上,通常将含有晶体管元件的电路称作“有源电路”(如有源音箱、有源滤波器等),而仅由阻容元件组成的电路称作“无源电路”。电脑中的晶体振荡器也分为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两种类型。无源晶振与有源晶振的英文名称不同,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所以“无源晶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振以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因此体积较大。

楼主:
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可达10^-9/日,甚至10^-11。例如10MHz的振荡器,频率在一日之内的变化一般不大于0.1Hz。因此,完全可以将晶体振荡器视为恒定的基准频率源(石英表、电子表中都是利用石英晶体来做计时的基准频率)。从PC诞生至现在,主板上一直都使用一颗14.318MHz的石英晶体振荡器作为基准频率源。主板上除了这颗14.318MHz的晶振,还能找到一颗频率为32.768MHz晶振,它被用于实时时钟(RTC)电路中,显示精确的时间和日期
    方形有源晶振引脚分布:
    1、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2、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1-NC; 7-GND; 8-Output; 14-VCC
    BTW:
    1、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
    2、边沿有一个是尖角,三个圆角,尖角的是一脚,和打点一致。
    Vcc outNC(点) GND.

楼主:
有源温补型晶体为四角方形或矩形金属盒子,看着标称一面(顶),左下空脚,右下地,左上VCC(5V),右上输出。接上电源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波形。
    值得提出的是,振荡器的控制脚1脚,常规是NC悬空,或者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VCC。实际上控制1脚还可以作为停止振荡器工作的功能。当控制脚输入高电平或者悬空的时候,晶体振荡器可分为(石英振荡器,压控振荡器,温补晶振,VC-TCXO振荡器)一上电就一直工作,当控制脚1脚接低电平“0”时,振荡器输入为高阻态,或者没有波形输出。这样的好处是可以使电路有待机功能,减少功耗。

楼主:
下面的是贴片有源晶振**图,这样可以让你更详细的去了解有源晶振内部的世界。

楼主: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优缺点
      无源晶体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警惕。
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而且价格高。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个人认为还是有源的晶振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精密的晶振,甚至是高档的温度补偿晶振。
3. 有源晶振的管脚
无源晶振两个管脚可以任意。
有源晶振根据封装不同,管教排列不同(打点的为“1脚”,逆时钟看)
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方形有源晶振引脚分布:
1、正方的,使用DIP-8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4-GND; 5-Output; 8-VCC
2、长方的,使用DIP-14封装,打点的是1脚。
   1-NC; 7-GND; 8-Output; 14-VCC
BTW:
1、电源有两种,一种是TTL,只能用5V,一种是HC的,可以3.3V/5V
2、边沿有一个是尖角,三个圆角,尖角的是一脚,和打点一致。
Vcc          out
NC(点)    GND
4. 拆解有源晶振
可以看到 有源晶振 = 普通晶振+逻辑电路
5.    晶振的输出波形
无源贴片晶振输出正弦波。
有源晶振输出正弦波或方波。
如果有源晶振把整形电路做在有源晶振里面了的话,输出就是方波,但很多时候在示波器上看到的还是波形不太好的正弦波,这是由于示波器的带宽不够,好像有源晶振20MHz,如果用40MHz或60MHz的示波器测量,显示的是正弦波,这是由于方波的傅里叶分解为基频和奇次谐波的叠加,带宽不够的话,就只剩下基频20MHz和60MHz的谐波,所以显示正弦波。完美的再现方波需要至少10倍的带宽,5倍的带宽只能算是勉强,所以需要至少100M的示波器。

网友:
有源的只需要直接提供给单片机晶振输入口时钟信号就行。剩下的就是自己要加电。

网友A:
有源晶振,只要通上电就可以在输出接口提供一个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