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一PWM输入,正弦输出的芯片

楼主(2017-02-27):
有这么一个8脚的芯片
通过一个1M多的PWM输入,可以得到一个20几M的正弦输出。
这个芯片会是个什么芯片呀
封装和SOIC-8差不多的
外围,只有一两个电阻和电容,没有电感的

网友A:
是不是一个运放做的滤波器,把 PWM 方波信号滤波出了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个运放做的滤波器,把 PWM 方波信号滤波出了正弦波

还有倍频的效果
电路如下图
就是图中的8脚芯片,这个电路是从板子上抄下来的,芯片丝印被磨掉了
就剩下最下面一行能看的清的就是04两个数字了,估计是生产日期标号
不过这样看来的话,这芯片应该是欧美厂商的吧

网友A:
还真是不好找,没有见过这样的引脚排列的芯片。
我找了 VCO 芯片也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不好找,没有见过这样的引脚排列的芯片。
我找了 VCO 芯片也不是这样的 ...

我倒貌似找到了一个有点像的,但是,芯片的输出不是正弦呀,是方波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