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w1000通信时一直出现“Half Period Delay Warning”的提示

楼主(2017-02-27):
Anchor端可以收到标签发的POLL数据,而且是正确的;
但Anchor端再发response数据给标签后,就一直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即HPDWARN位为1)。

楼主:
已解决,
已经可以tag和anchor互发数据了。

您还记得这个问题的话,麻烦您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2021-03-12):
您好,请问此问题原因在哪里,调试了好几天还不行,您还记得吗?麻烦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