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一个关于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7-02-27):
我在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中接收数据,每次pc发来5个字符,我只能接到钱两个?一直这样发,每次也是接到前两个,求解,谢谢

楼主:
我设置的是每次接收1个字节

楼主:
有人知道能帮一下不?

网友A:
你不会一次多接收几个?
你接收完了,赶紧收下一个....别拖着...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一次会来几个数据,pc发的5个字符是测试用的,实际传输可能一次来10几个或者几个均有可能,所以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收,然后自己组包判断处理,大神一般对这问题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一次多接收几个?
你接收完了,赶紧收下一个....别拖着...

感谢大神的回复,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一次会来几个数据,pc发的5个字符是测试用的,实际传输可能一次来10几个或者几个均有可能,所以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收,然后自己组包判断处理,大神一般对这问题咋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一次会来几个数据,pc发的5个字符是测试用的,实际传输可能一次来10几 ...

收一个,保存在缓冲区,赶紧提交下一个接收

你可以提交接收 n 多个.但是每接收到一个来一个中断.方法应该很多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招

网友B:
USART+DMA,使用串口空闲中断来判断帧

网友C:
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网友C:
HAL强调的是通用性,但牺牲啦cpu效率,做啦很多无用的代码,建议你根据需求精简代码,另外就你提的问题,需要跟踪看看HAL的代码,要花时间呀

楼主:
这个问题在我研究啦HAL的代码后,决定自己重写中断函数,现在已经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D(2017-10-10):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在我研究啦HAL的代码后,决定自己重写中断函数,现在已经搞定,谢谢大家 ...

你好,把你的USART2 发送接收程序共享吧,我调试的用HAL库感觉USART+DMA一次只能接收一字节的数据,找不哪里有问题,

网友E:
DMA循环接收。接收是接收,解码是解码,两者分开就行了。或者用空闲帧中断同步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AL 库 原始 设计 是 要 接收 已知长度 的数据。

当然 有人 改为 接收 一个字节 就 中断一次,

那是你设计的接收逻辑不合理,用DMA循环模式接收,使用__HAL_DMA_GET_COUNTER()来获取已经接收的数量

网友H:
用空闲帧中断同步解码

网友I:
需要跟踪看看HAL的代码

网友J:
接收一个,保存在缓冲区,迅速提交,接收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