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开发库选择

楼主(2017-02-27):
大家开发STM32是选择HAL库还是原来的标准固件库啊?纠结

网友A:
都可以啊;
我是用以前的标准库

网友B:
上次,大概2个多月前,我试用了一下 HAL, 开始挺容易,才窃喜了两天, 后面的问题一大堆,最后没办法,改回标准外设库了。

网友C:
公司标准库,个人学习HAL

网友D:
做项目还是标准库。。。毕竟用了那么久了,有把握
如果上手学习的话建议hal库,学最新的

网友E:
建议还是标准库吧

网友F:
觉得哪个上手,就用哪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上次,大概2个多月前,我试用了一下 HAL, 开始挺容易,才窃喜了两天, 后面的问题一大堆,最后没办法,改回 ...

我遇到过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问题当然都可以解决,只是我希望高效精练的代码,有时候会直接寄存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啊;
我是用以前的标准库

但是标准库好像不更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项目还是标准库。。。毕竟用了那么久了,有把握
如果上手学习的话建议hal库,学最新的 ...

但是标准库好像不更新了,对新的片子支持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标准库好像不更新了,对新的片子支持好吗?

新出的片子只有HAL库
我用标准库是因为项目中用103 407 429之类的还比较多

网友H:
使用标准库,这个用的多。

网友H:
想要提高效率,可以直接读写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要提高效率,可以直接读写寄存器。

写寄存器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出的片子只有HAL库
我用标准库是因为项目中用103 407 429之类的还比较多

现在用的表较多的都是M0系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表较多的都是M0系列

我个人觉得直接HAL库吧 以后不管换什么型号都可以直接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直接HAL库吧 以后不管换什么型号都可以直接上手的

好的大神

网友D:
我只是接触过stm32 不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接触过stm32 不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