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at类型数,tms320c6xx汇编指令输出,小数部分约去了

楼主(2017-02-27):
请问一下例如float类型数y6=10.0在内存中的显示形式为0x41200000  (因为float数在内存中是IEEE754格式)
我用的是dsp的tms320c6xx汇编指令,计算4个float数的和,用的是c调用汇编模块,在汇编程序中通过计算将这个值y6放在了寄存器A4中,然后通过指令"B B3"将其输出,但输出y6不是10.4,而是10.0,小数部分约去了,为什么?怎样解决?

C程序如下:
int n6=4;
float y6=0;
float huibian_ys12[4]={1.1,2.1,3.1,4.1};
y6=ave6(huibian_ys12,n6);

汇编程序(ave6.asm)如下:
.global ave6
ave6:      MV.L2       B4,B1
             ZWRO.L1     A6
LOOP:    LDW.D1      *A4++,A2
             NOP          4
            ADDSP.L1    A2,A6,A6
            NOP          3
            SUB.S2       B1,1,B1
   [B1]   B.S2         LOOP
            NOP         5
            SHRU.S1      A6,0,A4      ;A4存放最终结果            SPINT     A4,A4        ;浮点转int
            NOP        3
             B            B3
            NOP          5
            .end

网友A:
float类型数y=10.0在内存中的显示形式为0x41200000  (因为float数在内存中是IEEE754格式)

1.092616e+09 也是正确的,如果看成是整数的话
只有在浮点指令里, 这个数才被看成是 10.0
所以对于新手,最好不要用汇编语言应对浮点数

网友B:
汇编指令的还是比较难理解的

网友C:
这个  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