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数字电位器x9c103的使用、编程方法

楼主(2017-02-27):
想请教各位使用过数字电位器x9c103的前辈,如何通过单片机编程从而改变数字电位器的阻值,求编程方法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IO口直接模拟啊。按时序要求,给一个方波信号,方向控制增大还是减小,非常容易操作的。

网友A:
要注意初始值的大小,如果带**功能就不要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IO口直接模拟啊。按时序要求,给一个方波信号,方向控制增大还是减小,非常容易操作的。 ...

时序图我看明白了,可以通过对CS、inc、u/d三个引脚控制增大减小。但我还没明白怎么编程控制它的具体增长。芯片的使用手册上没有

网友A:
CS 片选,INC计数, U/D为增加/减少,

在INC上实现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中间加延时,不能太快,非常好用的。

网友B:
第一个函数是将数字电位器中的值增加Num个,第二个是将电位器中的值减少Num个。X9C103S是带**功能的,所以写进去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C(2017-07-11):
我的怎么写不进去

网友D(2018-05-12):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函数是将数字电位器中的值增加Num个,第二个是将电位器中的值减少Num个。X9C103S是带**功能的,所 ...

请问这个IO口怎么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IO口怎么连接

接单片机任意3个I/O口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IO口怎么连接

直接往单片机的通用IO上一连就好了,如果怕驱动能力不够,可以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