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7-02-27):
小弟新手,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请大神指教下如何用MPLAB X IDE(V3.50)打开之前用MPLAB 8建的程序??(程序中有两个.mcp文件)

楼主:
直接转换好之后,编译出现一些问题,小弟新学,很多不懂,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程序在V8下编译没问题,通过X IDE编译器转换后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是不是你在V8编译器下就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V8下编译没问题,通过X IDE编译器转换后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是不是你在V8编译器下就存在 ...

那我再请教下,是不是从V8转换成x ide项目过程中,芯片类型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