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一个HAL_UART_RxCpltCallback问题

楼主(2017-02-27):
我在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中接收数据,每次pc发来5个字符,我只能接到钱两个?一直这样发,每次也是接到前两个,求解,谢谢

网友A:
用中断接收,循环等待标志。否则硬件上限制了一次最多只能2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断接收,循环等待标志。否则硬件上限制了一次最多只能2个数据。

愿闻其详

网友B:
这个函数是要自己重写的吧?你不把函数代码贴出来,让大家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是要自己重写的吧?你不把函数代码贴出来,让大家猜么~

对懂的人来说,不要猜,对不懂的人,就算给个代码也没用,你是那种人

网友A:
什么愿闻其详, 硬件寄存器里就是双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愿闻其详, 硬件寄存器里就是双缓冲

然后你详细说说

网友A:
然后
     就是 copy 编程参考手册的内容了,不如你去看编程手册吧。
反正也全中文,不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