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C34063降压输出电流不足

楼主:
用MC34063做降压电路,24->5v的,给单片机供电用的,带载发现输出的电流不足,请教大神电路中是什么参数有问题。输入是24V。

网友A(2017-02-27):
电感用得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得太小了。

谢谢,我去换一个试试

网友B:
R1改0.22R

楼主:
把电感改成220uh,看了下输出的波形稳定了许多,不知改电阻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C:
官方推荐不是R1=0.33,R5 R6是1.2K和3.6K么,按照官方来我用了很多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