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压力传感器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27):
这可能是应变电阻。
如果是的话,其结构通常是很细的铂丝制成弯弯曲曲的蛇形,用环氧树脂贴到受力的结构件上。结构件受力会变形,铂丝也变形(伸长或压缩),从而铂丝电阻发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应变电阻。
如果是的话,其结构通常是很细的铂丝制成弯弯曲曲的蛇形,用环氧树脂贴到受力的结构件 ...

请帮忙回详细点,我想系统原理怎么计算参数工作的,谢谢

网友B:
网上找"仪表放大器"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帮忙回详细点,我想系统原理怎么计算参数工作的,谢谢

你问的是“电阻压力传感器原理”,是吧?
至于参数,那是传感器说明书上应该标注清楚的(连同结构件)。

网友C:
这种应用,以仪运作前级为佳。在大的共模电压下,取出小的差模电压,对平衡性电路相当重要,况且生产调试时,产线会调死人。

网友D:
看一下惠斯通全桥电路原理就可以了。 压力传感器的电阻变化很小,所以使用5V的驱动电源时候,输出的差分信号变化在几到几十mV.

实际应用选用直接带PGA的ADC比较好。
再就是用仪表放大器或者积分原理。

网友E:
看你想了解到什么程度咯,简单的用的话,传感器输出就是个差分信号,直接入AD即可,想深入了解原理,那可得看不少资料了,最基本的是惠斯登电桥的原理、还有这种传感器的一些基本参数、如何标定等等

我用这种传感器用了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想了解到什么程度咯,简单的用的话,传感器输出就是个差分信号,直接入AD即可,想深入了解原理,那可得 ...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为什么要用高阻抗误差放大器呢,是不是把它放大呢?如果放大的话直接用运放,干嘛要用高阻抗误差放大器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帮忙回详细点,我想系统原理怎么计算参数工作的,谢谢

工作参数有哪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为什么要用高阻抗误差放大器呢,是不是把它放大呢?如果放大的话直接用运放,干嘛 ...

高阻抗误差放大器??是差分放大器吧?因为输出是差分信号,所以要用差分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