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中邮箱发送的消息可以是0吗?

楼主(2017-02-27):
ucos中邮箱发送的消息可以是0吗?或者说:ucos中邮箱没消息和消息是0怎么区分?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测试, 消息的值当然也可以是 0, 系统不会屏蔽这个值

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理论上不可以。
INT8U  OSMboxPost (OS_EVENT *pevent, void *pmsg)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if OS_ARG_CHK_EN > 0
    if (pevent == (OS_EVENT *)0) {                    /* Validate 'pevent'                             */
        return (OS_ERR_PEVENT_NULL);
    }
<font color="Red"><u>    if (pmsg == (void *)0) {                          /* Make sure we are not posting a NULL pointer   */
        return (OS_ERR_POST_NULL_PTR);
    }</u></font>
#endif
    if (pevent->OSEventType != OS_EVENT_TYPE_MBOX) {  /* Validate event block type                     */
        return (OS_ERR_EVENT_TYPE);
    }
    OS_ENTER_CRITICAL();
    if (pevent->OSEventGrp != 0) {                    /* See if any task pending on mailbox            */
                                                      /* Ready HPT waiting on event                    */
        (void)OS_EventTaskRdy(pevent, pmsg, OS_STAT_MBOX, OS_STAT_PEND_OK);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Find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return (OS_ERR_NONE);
    }
    if (pevent->OSEventPtr != (void *)0) {            /* Make sure mailbox doesn't already have a msg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MBOX_FULL);
    }
    pevent->OSEventPtr = pmsg;                        /* Place message in mailbox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NONE);
}

如果“OS_ARG_CHK_EN”开启,直接就返回“OS_ERR_POST_NULL_PTR”错误(见13-15行)。

如果“OS_ARG_CHK_EN”不开启,此时是可以将消息发往邮箱的,但是,
void  *OSMbox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perr)
{
    void      *pmsg;
    INT8U      pend_stat;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if OS_ARG_CHK_EN > 0
    if (perr == (INT8U *)0) {                         /* Validate 'perr'                               */
        return ((void *)0);
    }
    if (pevent == (OS_EVENT *)0) {                    /* Validate 'pevent'                             */
        *perr = OS_ERR_PEVENT_NULL;
        return ((void *)0);
    }
#endif
    if (pevent->OSEventType != OS_EVENT_TYPE_MBOX) {  /* Validate event block type                     */
        *perr = OS_ERR_EVENT_TYPE;
        return ((void *)0);
    }
    if (OSIntNesting > 0) {                           /* See if called from ISR ...                    */
        *perr = OS_ERR_PEND_ISR;                      /* ... can't PEND from an ISR                    */
        return ((void *)0);
    }
    if (OSLockNesting > 0) {                          /* See if called with scheduler locked ...       */
        *perr = OS_ERR_PEND_LOCKED;                   /* ... can't PEND when locked                    */
        return ((void *)0);
    }
    OS_ENTER_CRITICAL();
    pmsg = pevent->OSEventPtr;
<font color="Red"><u>    if (pmsg != (void *)0) {                          /* See if there is already a message             */
        pevent->OSEventPtr = (void *)0;               /* Clear the mailbox                             */
        OS_EXIT_CRITICAL();
        *perr = OS_ERR_NONE;
        return (pmsg);                                /* Return the message received (or NULL)         */
    }</u></font>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MBOX;          /* Message not available, task will pend         */
    OSTCBCur->OSTCBStatPend  = OS_STAT_PEND_OK;
    OSTCBCur->OSTCBDly       = timeout;               /* Load timeout in TCB                           */
    OS_EventTaskWait(pevent);                         /* Suspend task until event or timeout occurs    */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Find next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OS_ENTER_CRITICAL();
    if (OSTCBCur->OSTCBStatPend != OS_STAT_PEND_OK) { /* See if we weren't given the message           */
        pend_stat = OSTCBCur->OSTCBStatPend;
        OS_EventTOAbort(pevent);                      /* Timed out, Make task ready                    */
        OS_EXIT_CRITICAL();
        switch (pend_stat) {
            case OS_STAT_PEND_TO:
            default:
                 *perr = OS_ERR_TIMEOUT;              /* Indicate that a timeout occured               */
                 break;

            case OS_STAT_PEND_ABORT:
                 *perr = OS_ERR_PEND_ABORT;           /* Indicate that we aborted                      */
                 break;
        }
        return ((void *)0);                           /* Return a NULL message                         */
    }
    pmsg                    = OSTCBCur->OSTCBMsg;
    OSTCBCur->OSTCBMsg      = (void *)0;              /* Yes, clear message received                   */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RDY;
    OSTCBCur->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 No longer waiting for event                   */
    OS_EXIT_CRITICAL();
    *perr                   = OS_ERR_NONE;
    return (pmsg);                                    /* Return the message received                   */
}

此消息只能发给当前正在等待消息的任务,如果此时没有任务等待消息,此消息将被忽略(见34-39行)。

网友C(2017-04-06):
可以的,只要发送的是地址

网友D:
只要发送的邮箱地址不为0,邮箱内的数据为0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