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看门狗程序分析

楼主(2017-02-27):
芯片是MSP430F2274,看门狗程序,请问为什么是延时2s? 请分析一下,谢谢

* WDTCTL = WDT_ADLY_1000;               //间隔定时器,定时1000ms
//延时2s
    for(i = 0; i < 3; i++)
    {

        IFG1 &= ~WDTIFG;
        while(!(IFG1 & WDTIFG));
        IFG1 &= ~WDTIFG;
    }

    为什么是延时两秒?

网友A:
这是看门狗定时器,为什是2S和时钟有关

网友B:
看门狗定时器不是要有时钟源吗?

网友C:
两秒和选择时钟有关

网友D:
这个跟你的主频率有关系的

网友D:
程序上虽然看起来设置的是1s的,,但是要看下看门狗的时钟源的频率的

网友E:
这点程序的本是想做延时的,,但是会造成程序的阻塞的,,不建议这样写的。

网友E:
可以在看门狗定时中断程序中增加计数标志的

网友F:
看门狗不是设置的1000ms吗?

网友F:
这里的延时是为了设置生效。

网友G:
应该是判断是否设置成功。

网友G:
以前就是直接设置看门狗程序就行,没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