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V电瓶太阳能充电器

楼主(2017-02-27):
    这个充电器是2009年做的,用18V太阳能板经这个充电器可以同时给两块12V电瓶充电,电瓶电压充到14.2V时继电器断开,保证电瓶不会过压损坏。开始时只用一个TL431,结果就是在电瓶充到14.2V时继电器会快速通断,发出马达一样的响声,因电瓶电压在14.2V保持不住,继电器断开就下降,431就截止,三极管就又导通,继电器吸合,电瓶电压上升到14.2,431又导通,三极管截止,继电器又断开,周而复始。 于是就又添加了一个431和一个三极管的串联电路如图1,这个431的起控电压设在13V,当电瓶电压升到13V时它就开始导通,但是和它串联的三极管还没有导通,此时继续充电,电瓶电压升到14.2V时,之前的431起控导通,使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截止,继电器断开,充电停止,同时此三极管C极为高电压加到串联431三极管的b极,使其导通,和13V起控的431一起将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b极电位接地,继电器保持断开,直到电瓶电压下降到13V以下时,继电器才重新吸合充电。红色发光管做充电指示,必须是两个串联使用(图中画了一个),以保证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能可靠关断,绿色发光管做充满指示,两个蓝色发光管接在两个电瓶和431之间的检测电路里,兼做电瓶在路指示。(为了简化电路,指示灯都设计在功能电路中)只充一个电瓶也可以,如果有两个以上,可以曾加分支功率二极管扩展多个电瓶同时充电。这个电路一直使用到2015年,只是还有一个弊病,就是在电瓶不在路的时候,继电器还会高速振动,于是又增加了一个电瓶断开报警电路,同时将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截止,原理请朋友们自己分析,打字太累了,这回效果还不错,实物图是加装报警之前的。(因画图时没标原件代号,描述有点麻烦,请别介意) 电路板是利用超声波美容仪电路板改装的,蜂鸣器我用的是12V的,所以用电阻分压了,充电的二极管和继电器可根据实际充电电流选择。

网友A:
二极管不要钱么?

网友A:
其实你这方案没有把电池充满。
比较简单的铅酸电池充电,用恒压-恒流方式,后期电流很小,确保充电电量。你这电路切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电量还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不要钱么?

防止反灌的,太阳能板应用要加的

楼主(2017-04-03):
引用 网友C:
BZ不必电阻分压,串联电阻即可。

测出纽扣喇叭的12v工作电流   得到工作时的电阻    就能确定一个合适的串联电阻了   是可以省掉分压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方案没有把电池充满。
比较简单的铅酸电池充电,用恒压-恒流方式,后期电流很小,确保充电电量。你 ...

是的是的    我的电池板充电电流2安多   就做了这个简易直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不要钱么?

板子上原来就是两组桥式整流   正好利用了   10个并接成一组  现在的节能灯里都有4007   用不过来的    第二组用了两个54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BZ不必电阻分压,串联电阻即可。

可是在这个电路里还得分压   因为报警的5401三级管为pnp型   b极为电瓶电压   e极如果为18v就无法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