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2C的停止信号一直要有吗,我见有的芯片用了,有的芯片...

楼主(2017-02-27):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走的是硬件II2C的话,是不能省略的。io模拟的话,可以用延时代替吧

网友B:
加上肯定是没有错的,为什么要省略呢

网友C:
因为现在有些芯片本来就不是I2C协议,只是同样两根线而已

网友D:
加与不加,取决于你芯片实际的时序,比如有些液晶驱动芯片,本来就不是标准I2C协议的

网友E:
一根数据,一根时钟,和数据手册对上就好了,不用纠结那么多的。

网友F:
现在标准I2C协议的芯片也不多了,毕竟这个速度不快,有时候误差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