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的定时器时间最大可以定时多少

楼主(2017-02-27):
STM32F103x的定时器时间最大可以定时多少

网友A:
总共有10多个定时器,你问的是哪个呢

网友B:
和定时器的时钟有关了,时钟的倒数就是定时的最小时间,再乘以计数值就知道了。

网友C:
有的是32位计数器,有的是16位计数器,定时范围一般在几十纳秒 --- 几十秒;

网友D:
分频值是是指你将系统时钟的频率减小,假设时钟频率是72Mhz,然后分频值是7199,现在你的定时器值就是10kHz,表示每计一个数,然后过了1/(10^4)秒,然后你的重装值就是你的时间了,如果值是9999,就表示定时时间为1s。

网友E:
定时时间计算: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分频2 72M/(2+1)/2=24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计数值65535
((1+TIM_Prescaler)/72M)*(1+TIM_Period )=((1+2)/72M)*(1+65535)=0.00273秒=366.2Hz*/

网友F:
看时钟树选择定时器时钟,周期=定时器时钟/TIM_Prescaler预分频数/(TIM_Period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1)

网友G:
STM32F103系列的单片机一共有11个定时器,其中:
2个高级定时器
4个普通定时器
2个基本定时器
2个看门狗定时器
1个系统嘀嗒定时器
高级的大于普通的

网友H:
Tout= ((arr+1)*(psc+1))/Tclk;
Tclk:TIM3的输入时钟频率(单位为Mhz)。
Tout:TIM3溢出时间(单位为us)。
计时1S,输入时钟频率为72MHz,加入PSC预分频器的值为35999,那么:
((1+psc )/72M)*(1+arr )=((1+35999)/72M)*(1+arr)=1秒
则可计算得出自动窗装载寄存器arr=1999

网友I:
总的来说,主频越低,可以定时的时间越长,但是精度也越低

网友J:
我记得最大定时可以达到秒的级别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E:
定时时间计算: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分频2 72M/(2+1)/2=24MHz

这个介绍的详细,一下子就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