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
这个是我之前用TIP122做的输出12V的电路,现在想改成输出5V,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么改,谢谢!我尝试过直接换稳压管,但是不行,请指教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151230YQ\Desktop\微信截图_20170228084607.png

楼主(2017-02-28):
刚刚图片没发上去

楼主:
刚刚图片太大了

网友A:
“我尝试过直接换稳压管,但是不行,”

“不行”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过直接换稳压管,但是不行,”

“不行”具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把稳压管换成了4V 1W的,因为手头没有5v的,但是输出的稳压值不在4V,我用直流源供电,输入达到10V以上的时候,稳压管两端才稳到3V,输入加大,稳压值就不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把稳压管换成了4V 1W的,因为手头没有5v的,但是输出的稳压值不在4V,我用直流源供电,输入达到10V ...

输入10V以上输出才开始稳定,我估计你的负载在5Ω左右,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重载,你需要将R3和D1干掉,

电压稳定不到4V,可能是因为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达不到规格要求的最小击穿电流,这时你需要将R2适当减小,我估计至少要减小十几二十倍,

网友B:
此电路不可靠,因为稳压管的二端是不稳定的,应放在发射极回路上。基极电流比较小,不足以让稳压管稳定工作,而且稳压管的取型号为2V差不多,反馈回路进行比例提取即可以了。

网友C:
你负载多少电流    还搞这么麻烦 现在LDO 是多么的成熟。不懂问哥  394233008  QQ

网友D:
楼主怎么又发一个帖子。。。
R2改小,例如510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又发一个帖子。。。
R2改小,例如510R

因为不知道应该发在哪个版块,就发了两个,请见谅

网友E:
仅换稳压管不行,还要调整其它元件的参数,甚至包括散热片的尺寸。不建议楼主用串联稳压电路,输入输出压差越大则效率越低,改用开关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