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晶体管组成的稳压电路

楼主(2017-02-28):
这个电路图是我之前做的12V稳压电路,先想改成5V稳压电路,请指教,谢谢~
之前尝试过换稳压管,由于手头没有5V的稳压管,实验用的是4V  0.5W的,稳压值没有达到4V,稳压值随输入电压的升高一点点增大,当输入电压达到10V 以上时,稳压管两端的稳压值在3V,并没有达到4V 请问为什么

楼主:
这个是我的电路图,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在线等,急~~~~谢谢

网友A:
R2改510R

网友B:
楼主这个图能够实现12V的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