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自动复位开关 可以用什么代替按键?

楼主(2017-02-28):
跟按键差不多的功能,上电需要激活,电池才能进行放电。可以上电自动激活  然后就不在使用这个开关   换电池又需要一个激活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电压检测芯片,比如CN302,CN305等, 控制PMOS或NMOS实现

网友B:
继电器,用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控制端
用运放加个模拟开关,好像也行

网友C:
就是做个触发器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