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安装STVP烧写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28):
刚开始玩ST的mcu,安装STVP烧写软件,会出现一个错误提示。不知道有没大神知道怎么解决?还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备注:一台win7的笔记本,还有一台win8.1的笔记本,两台安装都这样,朋友的也是win8笔记本,可是他的正常。

错误提示如下: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如果忽略这个提示,接着安装在 Device里就会找不到 STM32FO72这个型号
但是朋友正常安装的可以显示如下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吗?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使用jlink烧写。

网友A:
不是有个Flash ISP软件吗?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安装好?

楼主:
谢谢几位的意见,最后到ST官网下载了最新的烧录软件,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