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U内部的8路ADC采样,如何保护和隔离???

楼主(2017-02-28):
请教:使用MCU内部的8路ADC采样,如何保护和隔离???
之前采样电阻直接和MCU 的ADC引脚相连,有干扰,有时还会损坏MCU

如果采用单独ADC芯片,8路的,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新片推荐下,精度要求不高,但要稳定!

网友A:
压频转换应该可以,电压转为频率,再用高速光耦隔离,接到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

网友B:
数字边隔离即可。上TI选8位或10位的低速的ADC即可。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单片机IO口出加上TVS管,前面在串一个电阻,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D:
不查干扰,不分析损坏原因,
盲目换,不科学啊

网友E:
8路 比较难找   看看我们这个 多用几个   实惠  QQ  394233008

网友F:
过压保护用钳位二极管,如BAV199 漏电流最大80nA,tvs最好不要这么用,漏电流大 uA级

模拟隔离,一般用线性光耦,成本比较高,频率低,且线性度不好,对源有负载效应。
用隔离放大器,需要有两组隔离电源。这种adc隔离一般数字隔离,用片外的ad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现在我是 电压采样--阻容滤波--运放跟随--阻容滤波--MCU ADC引脚,
现在不确定的是 钳位和稳压接在什么位置, 接在运放前 还是后面,哪个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