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芯片功能和型号求教

楼主(2017-02-28):
如下图,一个8脚芯片,电路连接如图

左下脚为PWM输入,输入波形如下图:

右边输出管脚,输出为正弦波,连接到CPLD(XC2C64A)的一个时钟输入管脚GCK0,波形如下图

想求教下,这个8脚芯片是什么功能的芯片呢
有哪些可能的型号可提供参考

网友A:
PLL倍频ic

楼主:
不太对吧。
我找了一些PLL倍频的IC,像ICS501这样的
一般PLL倍频的话,都是有一个时钟输入的,比如外部接一个低频的晶掁。
然后,会有两个数字管脚S0/S1来进行倍频的倍数选择,通过接GND/VCC来进行0/1的选择。
现在,这个电路的输入为PWM波,且占空比和频率变化时,输出也变化,更像是内部有VCO或是LC震荡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对吧。
我找了一些PLL倍频的IC,像ICS501这样的
一般PLL倍频的话,都是有一个时钟输入的,比如外部接 ...

这个能确定是一个倍频集成电路。
具体是什么原理的,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确定是一个倍频集成电路。
具体是什么原理的,不好说

那有没有相关的型号可以验证一下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相关的型号可以验证一下的呢

没有。你看ic上有什么标识,找厂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看ic上有什么标识,找厂家问问

关键就是磨的干干净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