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差动电路失真

楼主(2017-02-28):
大家好!
       我在multisim上搭了一个差动放大电路,单端输入双端输出。现在我想提取出共模的放大信号,于是从Q2的c极接出一条线到示波器上。然而如图所示,下面没了。。。。。。无论我调节哪个电阻,都不行,VCC从12V加大到15V也不行。
       求大佬讲解一下,我的差动电路缺点什么?谢谢!

网友A:
在你的示波器信号中,就有了共模信号与差模信号,不是对称的。取共模信号应从发射极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示波器信号中,就有了共模信号与差模信号,不是对称的。取共模信号应从发射极取。 ...

请问,现在我从e极取信号的话,这个差分放大电路的功能没成啊?我是想提取一个被正向放大的信号。

网友B:
你的电路中电阻的取值有问题,取值不是随便乱取的,要有根据,

网友A:
从二个集电极取信号,加和,消除差模,即得二倍的共模信号,至于失真,是工作点电流设置得过小,导致一边包和,一边堆住。

网友C:
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早就失真了。
这个电路能够承受的输入幅度大约是几个m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幅度太大了,早就失真了。
这个电路能够承受的输入幅度大约是几个mV吧。 ...

谢谢!还真是这样,我调整了输入信号幅值,失真现象确实没了,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黄色是第二个三极管集电极处采样的,红色是源信号采样。只是这个黄色比红色高出了一半,调整集电极电阻只能让波形不失真的情况下上移,往下移就会截止失真,此时红色通道幅度是20mV,黄色通道幅值2V。这个高出大约一半的情况是否是正常的呢?我确实不太明白!劳您给我再指点一二。

网友C:
"高出大约一半"是什么?难道是说它们的0点位置不一样?
这个电路只放大交流,如果你希望它有你想要的0点,要用个电容隔一下,再用辅助的电路提供0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出大约一半"是什么?难道是说它们的0点位置不一样?
这个电路只放大交流,如果你希望它有你想要的0点, ...

好的,我研究研究,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