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电信号模拟人的手指点击电容屏

楼主(2017-02-28):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用电信号模拟人的手指点击电容屏的操作

楼主:
黑盒里的电路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A:
用一个接地的金属极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接地的金属极板就可以,

是大地吗?

网友B:
只要是导电,或者带有电场,只要能引起电容屏上电容的便能话的东东就可以啊

楼主:
能否给个电路图

网友A:
可以接大地,

网友C:
如果你能搞到io数据的话 你去接到io上直接模拟既可以

网友D:
看看技术宅做的抢红包机器手视频

网友E:
查一下主动式电容笔原理

网友F:
机械手夹持电容笔操作。

网友G:
在触摸屏驱动电路上给电压即可,但往往因工艺问题没法接线,而用软件可以直接给出指令,绕过触摸。

网友H:
将金属片贴在屏幕上通过光耦控制其对地导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