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沟道MOS管压降太大

楼主(2017-02-28):
用P沟道MOS(FDN302P 内阻55mΩ)管做电源的开关,前级加S8050 NPN型三极管控制,电路图中用LED充当负载,当负载电流1A左右时电压下降0.5V  2A负载时压降1.2V
请问电路图哪里不对吗?为啥压降会这么大?求高手解答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驱动力不够。

楼主:
能否说的明白一点,那个驱动力不够,是加在源极的电压太小了吗?

网友B:
选低压版驱动的MOS

楼主:
现在板子已经做好,能否在此基础上修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说的明白一点,那个驱动力不够,是加在源极的电压太小了吗?

电流不足

网友D:
R4太大了,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说的明白一点,那个驱动力不够,是加在源极的电压太小了吗?

VGS不够大。

网友A:
你这种电路不适合在低边驱动,因为有负载,形成电流负反馈,较难工作在开关态上,用错还是画错,这样画,必须是N管才对。P管S极在高边。

网友A:
VGS(TH)是多少,gm是多少,有没有估计过啊。

网友E:
错误太多了,三级管,驱动能力你有没有考虑,同时控制PMOS不能串如那么大的电阻,电路图好像画错

网友F:
R4的470k改为10欧姆试试

楼主:
应该怎么做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电路不适合在低边驱动,因为有负载,形成电流负反馈,较难工作在开关态上,用错还是画错,这样画, ...

器件画错了,现在已经修改了,我确实要用P沟道做开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做修改呢?

如果,电源是5V的,只能采用低VTH,高GM的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R4的470k改为10欧姆试试

已经修改,压差反而更大了,现在1A负载已经有1.2V了

网友G: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H:
如果是频率很低的开关,楼主的图是可以用的。
不对的话可能是其他问题了。比如MOS管是不是假的?5V电源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H:
还有是不是MOS管已经被搞坏了?是不是没有焊接好?是不是板子布线电阻太大?。。。。。

网友H:
图中LED没有限流措施,有没有问题?

网友I:
实测一下栅极压降到底正不正确哦

网友J:
Q2没有进入饱和,Vgs不够小。另外55mΩ,是有测试条件的,并不是随便给个Vgs就可以达到55mΩ

网友K:
从电路图没看出问题来。前面有人说什么驱动力不够的,我不赞成。
怀疑你的实验方法可能有问题。你用LED当负载,什么样的LED能承受2A电流?什么样的LED可以手动调节电流从1A到2A?
另外,你可以实测MOS管的G和S之间的波形。正常波形应该是4.8V左右的直流。如果叠加有交流信号,说明MOS管存在自激振荡

网友B:
选用如2305、2333等低驱动电压的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频率很低的开关,楼主的图是可以用的。
不对的话可能是其他问题了。比如MOS管是不是假的?5V电源是不 ...

频率非常低,就是作为电源开关用的,几个小时都不会切换;MOS管从固定供货商处拿的,应该问题也不大;5v用的是泰克的数字电源,电流阈值设置的很大,应该也不是。现在基本上怀疑是应该采用低压P mos,正在采购,买回来试一下再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中LED没有限流措施,有没有问题?

图中的LED只是代表我的负载,其实实际负载是5Ω功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电路图没看出问题来。前面有人说什么驱动力不够的,我不赞成。
怀疑你的实验方法可能有问题。你用LED当负 ...

图中的LED只是代表一个负载,实际使用的是5Ω的功率电阻来作为负载的

网友L:
看了下FDN302P的数据手册,从理论上说,这个电路是可用的,压降应该是较低的,但是:
1.楼主所述的压降是从哪个点测得的?MOS管两端还是电源输入与输出引线?如果是输入与输出引线测量,应该要考虑线路走线的压降。
2.MOS管是正温度系数的管子,意思是温度越高,其内阻越大;1~1.2A电流对于FDN302P这种小封装(SOT23)管子算大了,如果设计不考虑散热措施,可能由于温升原因造成其内阻过大,而影响到压降。
       FDN302P手册指明:其功率温升系数为Rja为250℃/W,如果是1.2A负载电流,Vth=3.5V时,其内阻为0.045Ω左右,则其温升为1.2*1.2**0.045*250=16.2℃。
       在此温升情况下,如果不做好其散热措施,将会使温升急剧上升,如果上升到125℃,此时FDN302P的内阻将变成0.06Ω。内阻变化13%。
      如果Vth过小,这种情况将更加严重。
4.在MOS管驱动部分,要注意其跨导影响,应该适配相应跨导的驱动电阻(虽然MOS管是电压驱动元件,但如果在开启时,驱动不够,将会影响其工作状态,使得结温上升过块而影响到内阻)。

网友M:
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图中的LED只是代表一个负载,实际使用的是5Ω的功率电阻来作为负载的

MOS管的G和S之间的波形你测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K:
MOS管的G和S之间的波形你测了吗?

3.5的VTH的MOS管,VGS=5V,能产生多少电流?

网友N:
建议楼主拿示波器看看MCU控制端,怀疑是PWM方式输出,而不是固定电平

网友N:
直接把Q2的E极C极短路,看看输出正常不

网友A:
驱动什么样的电流,GS加多少电压才会开启,可以看DS输出线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下FDN302P的数据手册,从理论上说,这个电路是可用的,压降应该是较低的,但是:
1.楼主所述的压降是从 ...

经过验证,确实是需要低压差P沟道mos,也存在导线的压降问题,此贴已结,欢迎学习

楼主:
经验证确实需要低压差P沟道MOS管,也存在测试电路导线压降问题,感谢大家

网友O:
哎,LED的特性就是这样,就算你用开关代替Q1又如何?不是5v被拖低要不就是led烧掉,不可能led上的电压是5v。正确的做法是在led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经过验证,确实是需要低压差P沟道mos,也存在导线的压降问题,此贴已结,欢迎学习 ...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却搞不懂了。
FDN302P不算低压差P沟道MOS管吗?我看datasheet,RDS(ON) = 0.080 Ω @ VGS = –2.5 V
5V的电源,还做不到VGS=-2.5V吗?
0.080 Ω的导通电阻,怎么会1A时有0.5V压降?

楼主最后用了什么型号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哎,LED的特性就是这样,就算你用开关代替Q1又如何?不是5v被拖低要不就是led烧掉,不可能led上的电压是5v ...

前面回复说了,LED等只是个负载的象征,其实我实际用的是水泥功率电阻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却搞不懂了。
FDN302P不算低压差P沟道MOS管吗?我看datasheet,RDS(ON) = 0.080 Ω @  ...

“也存在测试电路导线压降问题”
楼主隐隐约约说出来了的,这才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