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 以86盒模式做的控制器为什么选择单火线供电???

楼主(2017-02-28):
以86盒模式做的控制器为什么选择单火线供电???

86盒里面不是火线、零线都有吗,干嘛还只要求单火线供电,这里有什么规定吗?还是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回家拆个你家墙壁上的86开关盒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B:
因为老的线路,只有单个火线,而已

网友B:
涉及单火线取电,开路取电,断路取电

网友C:
除非特殊应用,我觉得家庭肯定是不行的,单火线,势必就要把电流导到大地上,现在就漏电开关就认为是漏电。火车上是单火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家拆个你家墙壁上的86开关盒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家的86盒都是一火一零接线,还是我自己装的

网友D:
有些设计接线盒时盒里没有零线,所以只能单火线取电

网友E:
一般灯具的开关盒里是没有零线的。如果是插座,一般零线火线都有。
86盒细分有很多种

网友F:
灯具开关一般只有火线,插座零火线都有

网友G:
传统的机械开光照明电路都是零火线的方式,靠机械开关的开合控制灯的亮灭。这个机械开关的缺点是容易产生火花,开合时有吧嗒声,产生噪音;不美观。用电子开关代替机械开关,可以克服以上缺点。
单火取电的优点是安装简单,不需要额外布线,难点在于怎么获得电源。电子开关电源取自交流电,所以电子开关在工作的时候,会有电流流经照明灯,即I。如果照明灯是节能灯或日光灯,而I又比较大的话,会产生鬼火现象。

网友H:
主要是很多都是走火线,无零线引入

网友H:
采用单火取电布线改造工程较小,方便安装。

网友H:
单火开关取电的重点和难点是取电问题,优点是容易安装,不需要额外拉零线。

网友H:
86盒里面大多数是只有走火线、没有铺设零线,如果是要用零火开关的话,需要自己安装时单独拉零线。

网友H:
所以,大多数电工安装喜欢用单火开关,布线改造工程较小,方便安装。

网友I:
86盒的开关里开关量有限,为了在开时只按一个按钮就可以操作开和关,如果控制火线灯会灭,如果控制零线,灯还会暗亮。且为了安全起见,应该控制火线。